海尔T68问题,超级恶心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这个板子是插不插电池一样,插电源头自动加电到0。3A左右就掉电,
测量待机下
3V
、
5V
也跟着灯闪的节奏一上一下的出现,但电压的浮度也够了也是跟着跳变,CPU电压没出来,1.8电压供电幅度不够,
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大家给个思路,谢谢,望高手多多指教
cpu
掉电

网友:
要么有地方短路,要么电没出来完

网友:
有电电压没出来啊,看看图纸啊

网友:
高手出来啊,谢谢

网友:
查一下隔离电路 跳过隔离看一下电流 以前修过类似故障的机器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检查一下看板子是不是有短路,或者看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