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X显卡装上不上驱动

楼主(2011-08-20):
有一块9800GTX显卡,开机时有一点点花屏,风扇转速快,进入系统后,无法正确安装显卡驱动(肯定不是驱动的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不会是 水板吧??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没问题的话加焊芯片

网友:
最大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了。先加焊吧

网友:
开机花屏,最大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显卡芯片的问题.加焊大多好转.用BGA返修台最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