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代换是不是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2011-08-20):
场管代换是不是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不是啊,要看管子上的标注,显示其耐压值是多少,最大电流是多少,以大代小是可以的,反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
肯定不是啊,要看管子上的标注,显示其耐压值是多少,最大电流是多少,以大代小是可以的,

376057772 -10 严禁这样灌水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