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0):
我的显示器不怎么怎么搞的出现了雪花点,开始还是波浪型的,我把刷新调到了75HZ,还是不行,而且不是坏点, 有点像电视机信号不良的时候的现象,不过没电视那么明显,请问是怎么搞的,哪个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300V大电容坏了。。。。。。。。。。。。。。。送修吧。。

网友:
屏线或滤波不良。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产生次显象哦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线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比较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