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21寸彩电无说话声

楼主(2011-08-20):
康佳21寸彩电无说话声 但是有嗤嗤的声音  是伴音模块坏了吗??怎么查呢??急等……

网友(点评):
先用AV输入DVD信号试试如声音正常。伴音块就是好的。TV有有嗤嗤的声音。看看声音制式是否在DK状态。在看看彩帽打火。

网友:
很少碰到伴音ic坏

网友:
先用AV输入DVD信号试试如声音正常。伴音块就是好的。TV有有嗤嗤的声音。看看声音制式是否在DK状态。在看看彩帽打火。

网友:
测伴音功放集成块的工作电压啊~!手上有的话直接换一个试一下嘛~~!

网友:
1、先输入AV试试。
2、如果AV有声音就看看伴音制式对不对,如果对进入总线看看数据对不对,如果对就要检查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