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调不了屏幕的大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0):
CRT显示器 调不了屏幕的大小怎么回事    按键没坏哦

网友:
控制行场幅的电路不良了,这个要打开机慢慢查了

网友:
哦  好难哦

网友:
宽度还是高度不能调??

网友:
客户 好像说 调不了  宽度  我只给他 修亮了

网友:
行宽调整电路,,

网友:
就是枕校电路的问题,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