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8-20):
今天收到一款明基s41本本时亮时不亮,我想肯定是显卡问题,原因一休哥已经高过,做完显卡问题又来啦,插一条内存能量,第二条不良,没思路各位大虾帮帮我,谢谢,急

网友:
内存插槽,北桥

网友:
你还不如把内存给他换一根大的,不良的插口就不管他了。这样省事。

网友:
哎,那个不亮搞清楚再发,不要说插一个不亮,插二个就亮,说清楚是那个不亮,还是随随便便插一个就亮,哎。。。。。

网友:
接触不好,内存或者插槽的问题

网友:
你可能把北桥搞虚焊了..以前我有一次..

网友:
我也搞过一台华硕A3V笔记本  时亮时不亮  显卡  北桥  南桥都做了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把内存插槽加焊一下测试看,或是打下内存槽的数据线,地址线的阻止来确定一下

网友:
我今天上午我也接了一台S41,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过内存,亮时一切正。准备搞下显卡试下

网友:
先加焊下不能用的那个内存槽,排除一项是一项.先易后难

网友:
手上有个白屏的S41 修不好了

网友:
遇到过内存问题的,从细节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