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本本,网卡不能用,USB口不好用,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1-08-20):
IBT40本本,网卡不能用,USB口不好用,电池不能充电。USB口接USB的外接网卡能正常使用,但是一接USB的鼠标就不好用,用手夹住那部分可以正常使用。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南桥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网卡连接几秒钟然后又是叉号,一会又去连接一

网友:
先换南桥再说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优先考虑南桥,楼主描述的要点含糊

网友:
南桥可能大哦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是虚焊了啊。用触压法找一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