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650换屏后机器开不了了。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1-08-20):
这台机器刚开始拿来时屏目上有虚线。偶给之换屏测试后是屏的问题,给之换屏。换完后机器就不开机了,傻眼了,仔细回忆换屏过程中也没失误。现在机器能上电0.35~053~0.38。量CPU核心供电O.9。北桥供电也正常。后来机器没有跳变了,电流直接跳到0.38了。cp=bc芯片附近有吱吱的大火声音。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家给给思路吧

网友:
       自己好好想想 换屏的时候都动了哪里?一般换屏不会动太多主板上的东西或者根本不会动主板方面,另外这块屏曾经点亮过么?如果点亮过就要从屏线接口方面查查了, 比如3.3V供电方面!再远点涉及到显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没取下电池就换屏了?

网友(点评):
可能没取下电池吧,

网友:
他应该是没取下电池就换屏了,

网友:
看看IO烧了没  换屏动高压板 可能烧IO

网友:
记得当初在深圳某某电脑学校学习维修笔记本的时候,老师的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神舟拆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点评):
这个相当有趣啊。。战斗机也。

网友:
拆机吧,0.38,CPU供电没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CPUcore0.9V,我换屏的时候电池取下了,现在只要装上CPU,ISL6262的第十五脚就处于短路状态,和15脚相连的PR126也短。拆掉6262和PR126还是短路。CPU取下阻值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我换屏的时候根本没用动主板。

网友:
真想撞墙啊

网友:
L z  去看下屏供电有短路没, 还有就是EC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断了,导致短路的,我碰到一个屏线上的摄像头线被压破了,一通电就掉电,换根线看看

网友:
屏接口和EC我都测了。没有问题。现在主板都拆了出来,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大家继续给点招啊。不要再沉默了

网友:
楼主应把屏线拔了,插外接试下看有发现没,不行裸板试下.

网友:
试下外显有没有开机!

网友:
别慌张 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代换CPU 试一下

网友:
把所有外设去掉,看电流怎么跳。。

网友:
电流我已经在说过了,我裸机试了,能换的我都换过了。结果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