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简单的修好一7900GTX,对方还不满意..

楼主(2011-08-20):
这货今天点不着`也很快有找到了问题`那人说一直用得很好,也没花过屏,今天突然重启就点不着了,我看了看表面,没什么掉件坏件,然后查看金手指上面的16组电容.`第二步查看金手指与电容的连接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无外伤的情况下,怎么会断开来呢??中间一组两颗竟然与下面的金手指断开了`拿放大镜看看了真的无外伤.我先是焊下来,看看是不是锡盘掉了`一看,木有呢``还好好的`

刮开PCB板上面细铜线,想要在上面打一层锡看能连上不,可还是不通。可能我技术的确不好。
于是最后痛下狠手,在金手指上点上锡,飞线到上面的电容,自问弄得还是很工整的。。。。
弄好上机,测试OK`跑了MATS,正常,打电话让那人来拿卡``
拿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说`怎么弄成这样了`我说怎么样了`怎么金手指上有两条线啊,我说断了嘛就接上去啊`
他说`这个样子`我怎么用啊`
我说`没事的`正常使用的`
我看他那表情好像是要生气了```

网友(点评):
这个好卡呀!

网友(点评):
垃圾卡,没有意思,温度高很。。。。。。。。。。

网友(点评):
跟用户说换显卡那。。。。

网友:
为什么要修,说显卡坏了不能修的。直接换就OK啦。

网友:
修它做什么?叫他换好了

网友:
现在的客户很犯贱、的 直接叫他更换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这是正常的担心,换成你以前不懂你也会这样说的,理解。。。

网友:
知人口面不知心嘛`总会遇到这样的人的`也只能对他`呵呵`了`这7900GTX还是很可以的`这种人这样的性格让他扔可能不舍`不然也不会拿来修了``

网友:
照片上没看到有飞线啊

网友:
只怪这个细节你处理的不够完美。应该链接点焊的很小,然后用热熔胶什么的把焊接点盖住,再告诉客户是大问题多要点钱,没问题的。

网友:
有时是经常会碰到这种不好说话的人。

网友:
确实,我也觉得楼主应该把问题说大点,我很占同10楼的说法

网友:
把线拆了.不修了.让这钱受气

网友(点评):
他这是故意不想不给钱,把线拆了不收钱就上他当了,他回去再连上就可以用了嘛!!

网友:
这些帮了他,以后可能还有生意呢,

网友A:
客户:老板,显卡修吗?
拿到手一看是一般的;
老板:这卡不要修了,修了不稳定,加钱我换一张好的给你,

加2XX后换块GT210 打发走人

时候小弟换掉几个爆浆的电容,就这样复活了

留给下一位客户

依次循环

网友(点评):
是个赚钱的料。。。。。

网友(点评):
直接说修理过的东西,容易烧主板,把其他东西搞坏,那你就亏大了, 直接卖一块稳定。吓他几下。坏的当破烂费铁或者不要钱,等他走了几烙铁搞好再卖下一个家伙。 你说不稳定还不够狠,直接说容易烧主板,或者烧掉硬盘

网友(点评):
数据都搞报废。。。。越严重就说什么。。。

网友(点评):
换成我,我做不了这事!!! 我真恨我做不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道长说得有意思

网友(点评):
道长的话要是给有点电子知识的客户听到,估计以后客户会越来越少的。吹也要吹真一点嘛!

网友(点评):
有电路的人还找你修理个毛啊, 反正随便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老板,显卡修吗?
拿到手一看是一般的;
老板:这卡不要修了,修了不稳定,加钱我换一张好的给你, ...

这个老板很有头脑。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是,还得说你技术不咋滴,最后钱也没怎么多得,以后再来客户,先看这个人再说修不修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最窝火了。
这种不良客户很犯贱、修理是这样的啊,不可能一点痕迹没有啊,有时严重的还修不了呢
不要修直接换他就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老板,显卡修吗?
拿到手一看是一般的;
老板:这卡不要修了,修了不稳定,加钱我换一张好的给你, ...

老大  好伎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老板,显卡修吗?
拿到手一看是一般的;
老板:这卡不要修了,修了不稳定,加钱我换一张好的给你, ...

你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老板,显卡修吗?
拿到手一看是一般的;
老板:这卡不要修了,修了不稳定,加钱我换一张好的给你,

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