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跑码故障在线求助

楼主(2011-08-20):
G31主板插电不跑码诊断卡上复位灯不停的闪,假负载测量CPU各供电正常复位电压0.1V 时钟电压0.2V左右 内存插槽上时钟电压也为0.2V 复位针上有5V电压请问应检查哪里

网友(点评):
时钟不正常。。你下面有说到南桥晶振两脚没压差。。 你在断电的情况下电池有3.3,晶振还是没压差。就换谐振电容。晶振。。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点评):
判断复位是否正常,应该首先测的是PCI A15,或IDE的1脚

网友:
桥供电查查是不是也正常

网友:
供电 时钟都正常 刷BIOS 焊南桥

网友:
南桥的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2 和0.3 代换一个晶振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1.8v出来没有?

网友:
内存有1.8V供电

网友:
SB附近的6520不稳定了,换掉

网友:
好,我试试看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南桥有1.8 1.2  3.3

网友:
你没有测时钟的工作条件吗?电压、PG信号什么的

网友:
会不会是u啊 cpu座

网友:
请问正常IDE 1脚电压为多少V

网友:
我认为还是供电或者是北桥问题居多。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不肯定

网友:
请问正常IDE 1脚电压为多少V
开机瞬间为低电平,开机后为3.3或者5

网友:
复位灯闪一般是缺供电了,测了供电没有?945以上复位灯闪是正常的 。但是前提是复位有 的。

网友A:
请问都需要测哪里的供电才能判断复位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检测CPUPG,如果没有,PG检测灰线所通向的电子原件,大多是IO,还有一些经过74###开头的门电路,换过IO和74还没PG检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PG中间的电子原件是否有问题。如果中间的电子原件还没问题,而CPUPG还没有,南桥桥挂了。如果PG有了,刷下BIOS,还不行,总线故障,多为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都需要测哪里的供电才能判断复位电路是正常的

测PCI A面第15脚,或者看诊断卡的PCI的RST灯有没有一闪即灭。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的测供电,时钟、复位,技嘉主板很好修的,不会问我。

网友:
刚才仔细看才发现CPU座有的针脚已经倒了,经过处理还是不行请问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照这么说,有可能是座的问题,我遇到过加焊座坏了,也是复位灯狂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