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Satellite L30筆記本開不到xp 不斷重啟

楼主(2011-08-20):
裝xp 一開機 到了那個黑色畫面揀選安全啟動模式 更住看到xp logo 特然關機 再重啟 然後再到那個黑色畫面揀選...... 不斷重複 是軟件問題 還是梗件壞了 請指點怎樣做 謝謝
安全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看看,要是还不行换个硬盘

网友:
支持换硬盘试一试。

网友:
检查是不是外设引起重启的,排除硬件后可以把范围缩小,然后再从软件方面考虑!

网友:
不防换个电源试下,要不先做个系统,一步一步排查了.

网友:
不会打简体中文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问过高照成的重启,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
系统重做之后还是不行的话换个内存,如果是发热问题先拆开后盖观察CPU散热

网友:
可能会 是散热问题。

网友:
謝謝回覆
已清潔cpu 換了內存 都是一開機進入安全模式 到出現window xp圖像 不斷自動重啟之前動作 除了格式化硬盤重裝系統 有其它辦法嗎

网友:
呵呵 主板有问题吧 换CPU供电的那几个电容吧

网友:
整什么繁体字,打中国字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哦,重新分区后再装系统,以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
遇到好多了都是系统的问题,要重装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