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加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1-08-20):
昨天收到外地维修部发来的几台机器,其中有一台是东芝M50的机器,标签写着加电无显示,拿到手调电源15V加电看故障,电流跳到1。2A左右就不动了,怀疑是显卡问题,就拆机了。
           机子拆完了,看显卡是独立的显卡板。先观察板子有没有进水,或者维修的痕迹,初看也没发现什么,于是就用表打了各个供电电感的阻值,有几个电阻只有10几欧姆的,有点怀疑但没有去动他,打算先做显卡,开始撕板子上的贴纸,咦,电源插口反面有烧黑的痕迹,还好多,(没来的及拍照)看了一下都烧黑了,是几个四个角的小电感线圈,我想这板子有时一块难啃的骨头,于是上论坛找图纸,还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坚持上传资源共享,找到了,打开图纸搜索L23,L24,是烧黑部分的原件
      发现原来是网卡的信号线,在接着往前看

现在看起来肯定是被雷给击中了,在看网线的口子,烧的也是黑的一片,线路都断了,可现在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还是不亮机子,在加点,没有上U,摸下各个元器件看有没有发烫的,摸到南桥的时候感觉芯片内部有点烫,心中窃喜,是FBM,赶紧找个他做上去,南桥换过了,在次上电在摸一下,还是有点烫 不过好点了,上显卡上屏还是没显示,电流还是1.2A就不动了,在看图纸
发现信号最后到了图纸的27页U36原来这是个网卡芯片,可看上面的丝印不像啊,摸一下芯片不烫,电压也正常,量各个引脚的对地电阻也都是800欧姆左右啊,没有短路啊、眼看都快6点了,快下班了,出去上个厕所,回来再看图纸

     这两个管子Q52,Q53怎么没有电压呢、取下来量一下,取下来后,还没开始量,习惯性的插头插上去加电了,哎,诊断卡跑码很持续,一直跑到90(中途上厕所找他们接了个诊断卡),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啊,上显卡上屏,电流一直跳到1.2A的时候停了一下,心里也没什么,忽然继续向上跳,出字了,电流上到1.65A,出东芝的LOGO了,高兴啊!
    后来又把两个芯片一个一个上去试了一下,上Q53可以显示啊!怀疑了,是不是虚焊了,又接着上Q52,这次不亮了电流在1.2A停住了,结果到此结束!下班了,现在怀疑可能是网卡芯片部分损坏,而且不是很严重,有一组供电的模块坏了,导致加电无显示,差点做了显卡,以后再遇到这样唉雷劈的机器先把网卡芯片干掉在说。
这是图纸

网友:
后来就把两个MOS管和网卡芯片都取下来了,芯片已经损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360-1-1.html

网友:
估计网芯片已经损坏,把Q52的3脚电压拉低了,才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
我们今天也修了一台雷劈的 板子 直接就把 网卡拔掉了 !

网友:
不错,楼主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