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MOS管应该注意

楼主(2011-08-20):
维修当中经常遇见MOS的损坏与更换问题,在无法用原型号管子进行维修时只能用其它型号的MOS来代替。在维修中人们总是习惯使用高于原管子参数的MOS管进行代换,但是并非功率越大越好。这是因为功率越大的MOS管,其输入的电容也就越大;带来的后果就是会造成MOS管的开、关性能变坏。以致造成代换后的激励不匹配,并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故障现象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就是参数全部一致的

网友:
嗯,我很多时候就这样!但是有时找同型号的比较难找!

网友:
学习了,找不到原型号的我只能用可以代替的

网友:
建议大家平时多收集点这个MOS用的饿资料。多多益善

网友:
一模一样的其实很难找,有的时候只能用相同沟道,同样供电位置的代换!

网友:
同样供电位置的代换!平时多记可以代换的型号

网友:
代换是可以的,但参数必须是相近的!

网友:
学习了  正想换mos管

网友:
MOS管,存放时就要做静电防护,用锡纸包裹,所有引脚都短路。
功率型管,例如IGBT管、IGBT功率模块都是高输入阻抗的,人体的静电或者衣物的静电就可以将其输入端损坏。
有一些损害是用万能表测量不出来的,它会让功率器件的寿命缩短,频率特性变坏,同批次器件特性变异。

高温也是MOS产品的大忌,所以通常焊接温度要低于360度,焊接时尽量缩短时间,以少于3秒为好;

网友:
剪取元件引脚时不要太短,否则焊接时损害芯片组;也不要太长,否则寄生电感会增加,破坏电路可靠性。
一般在元件脚根部计算1cm为佳。

网友:
焊接工具最好选择ESD消拆静电的焊台,或者拔除电源的烙铁。
焊接时首先焊接MOS管的S结,然后是D结,最后才焊接G结。

网友:
更换MOS管最重要的是耐压,其次是电流,因为不用太考虑HFE放大倍数,所以代用起来简单很多。
首先是耐压大于原来的工作电压,比如220v交流供电,那么MOS管耐压大于600v(工业等级了)就可以了,电流2A\3A差不多就行,还要看看原来的管子DS引脚是否内置续流二极管,GS之间是否内置电阻。

网友:
我的管子 都是一堆   放置  从来 没有出现坏过   而且 我店里的 插座 都没接地  用表也没侧坏过  场效应管  没那么容易坏    还是电路中出现隐患的多  有些 管子坏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不要觉得换了就OK   其实大多数是附属电路造成损坏的   这个一定注意 复查  不然永远找不到问题根源的

网友:
帖子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1-10-07):
我也搞不清楚该怎么代换  是不是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更换,能代换的好多

网友:
其实场效应管也没那么娇气,参数差不多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一般代换就换 打管子的阻止 上下差不了20欧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