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 雷击修复

楼主(2011-08-20):
接机 听机主说是被劈了,维修站不保修,接电源 待机只有3MA  拆机 发现网卡直接糊了 拆掉网卡电流还是一样
看看图纸打阻值 还好 不算太坏    B+没有, 跳过隔离上电, 电流100MA   EC超烫  挂了  换EC 触发 亮机了,然后搞隔离 查BQ24751 外围正常 换掉 B+有了 搞定装机。。。上电  有待机 开不了??!! 晕 拆开 亮机了 仔细检查 发现无线网卡和触摸板都短路了 晕 。。。换了个无线 触摸板跟客户沟通下 不装了。。。完工

网友:
运气还算不错,没烧南桥,供电之类的

网友:
不错 , 没把南桥烧掉就很正常,这个保护隔离线路是典型的点火回路,哈哈、。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了

网友:
哇,这雷也太客气了吧,就挂了两三个呀

网友:
哎,有两个这样的机了
    都是开机掉电。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2011-09-23):
今天也接了台进水的  在别人那修过 接受的时候问客户修过没 死说没有修过 一接机 拆开 *脏话*里面不成样 少了料  哪位兄弟能不能把板的实物图放大传上看看

网友:
运气真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