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供电IC的问题,up6101

楼主(2011-08-20):
核心、显存供电都没有电压,场管都没坏

显卡上的供电IC(核心和显存都是这个型号的IC),型号为up6101,看了下PDF,脚位的定义跟平常的八脚供电IC相同

测了下各脚的电压,1脚有12V,5脚有12V,7脚有0.45V,是不是7脚的电压低了

如果7脚为高电平是不是就有电压输出了,7脚电平的高低是由哪里控制的?

还有,多次测试中,有一次启动的时候突然有供电了,风扇会转,关机后再开又没供电了

网友:
好像发图很难,发很多次都看不到

网友:
按pdf上来看,一脚有12v貌似不太正常吧。

网友:
7脚电压绝对不对,高电压才能开启,场效管拆除,7脚电压应该能上来。UP6101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