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雷击维修

楼主(2011-08-20):
       一直看大伙的维修案例 今天也说一个自己搞了3个小时的机器  好像是MBX-163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插电源没有反应  用我们维修电源也是一样   当时测了一下适配器 电压只有5V  问客户  说好像是雷击的  和客户沟通好 拆机 主板在手里 一看  南桥一个洞 电源连接处 是黑色的 2个进线处的电感 都炸飞了2个USB处的5V电容一个是好的  还有一个是炸成一半了 心想估计有点没有用了 不过听客户在一旁说你的好话 就答应试试看了 然后打发了客户  就直接把GBM的南桥拿了 主板测了一下 5V 短路了8734坏了 5v的后级也短  还好只是一个地方 都在U口 然后把南桥换好 芯片换好 短路排了 仔仔细细测了一篇没有短路了 把电源进线处连起来  电池那一块 当时就和客户说好不修了 我是直接把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就直接拉到系统供电 (不知道用的时间长不长) 一看待机0.05 v  3.3 5v 都有 然后 找了开关条  一开 0.26A  cpu供电没有  测了6262的工作条件 一个3VRUN的供电没有 没有办法了 找了图纸 一看是由+3VALW转来的查他的条件是KB3910  RUN_ON来的 一测没有电压  KB 能开机 但关不了几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他换了 换好 开机看电流跳变正常 哈哈开心 然后就把电脑装起来 开机电流直接1.2 不动了 我想坏了 不会这么不稳定吧 又拆 当拆到网卡和声卡的排线时  我想不会网卡也是坏的吧  把排线拆了 我一开机 好了sony的long出来了 然后把网卡板拆下来 一测 直接0欧姆  还好一切顺利 直接找了个 网卡芯片一换 好了 测试了半个小时下班了 就是 电池用不了了 一个遗憾  不过修了这么多的雷击电脑 第一次碰到这么坏法的 我自己也搞不清是雷击的 还是 电源部分输入了 高电压引起的 传个图纸 是这个电脑用的 MBX163 他还有个通病 就是 外接正常 lcd无显 进了系统后 电脑暗屏 而且显示4分之3     是有一个跳线 段路了 好像是CN1

网友:
如此雷法真是独特,呵LZ修的是行云流水啊,
不过问一下 MBX163是什么芯片组的啊945 965 p45

网友:
是 VGN-C11C的主板 9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