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打好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维修

楼主(2011-08-20):
商家拿来一台DELL D600机器,说是进系统黑屏,外接正常。他开始以为系统问题,重装系统,没打驱动一切正常,驱动打起进系统还是黑屏,硬装也是一样。拿到机器检查,安全模式不黑屏,卸载显卡驱动能进系统,显卡驱动加载起,重启到滚动条完黑屏。黑屏情况下外接显示器正常。心想,软件没问题,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拆机,煮显卡。显卡芯片上面有显存,可别把显存煮爆珠了,重新设了组BGA曲线,下部温度高于上部温度。测温线放好,小心翼翼开始加热。当温度达到200度左右,芯片可以动了。停止加热,冷却,上电测试,可以点亮。心里琢磨着,应该好了吧。还是先进下系统再装机吧,硬盘接上,到了滚动条,咔嚓,还是黑屏,NND,郁闷了。不会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吧。拿起板子仔细看了下,发现屏开关好像不对,按下没反应,一直是下沉的没弹起来。果断用烙铁取下,抱着试试的心态装上硬盘进系统,嘿嘿,顺利进到桌面。看来,就是这个屏开关在作怪。没加载显卡驱动时,屏开关没起作用,驱动加载好了,屏开关也开始起作用,切断了屏的输出,导致黑屏。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导致走了弯路。今天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检查下屏开关,以免像我一样凭经验先做显卡,走了弯路。就是红线圈住的那个东西在搞怪。

网友(点评):
这个小东东也引起了不少故障。

网友:
屏开头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过

网友(点评):
休眠开关。。

网友:
休眠开关有问题啦

网友:
休眠开关也是应该注意一下的,以前修华硕的机器经常性的遇到的。

网友:
大家 加分吧, 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吃过这亏,,

网友:
是黑屏,要是暗屏就容易发现了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是容易疏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都遇到个一回,拆机时发现是休眠开关在作怪,果断取来扔掉,装机,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休眠开关

网友:
又是休眠开关惹的祸!!!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那么多啊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是休眠开关吧?没有装驱动的时候休眠键不起作用?这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 一个一个挨着做

网友:
要是我可能一直都盯着显卡,不错,

网友(点评):
估计很多人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