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的主板 12V不知道是否短路???

楼主(2011-08-20):
今天遇到个是品牌机的主板  ,你开始测的是12V短路, 测了下MOS管  有几个短路的  换好了  , 所以就插上电源一开机还是 短路 .又开始测    结果没有发现MOS管短路 ,然后有测12V的那4个脚 一开始  都是接地    后来有一测不短路了 可是上机一试。就有短路了    ,,,, 一通电就短路   ,不通电用万能表测  不短路,,,,,,     不知道怎么回事    ??郁闷??

网友(点评):
有可能IC烧了,你一通电MOS就又烧了

网友:
你确定是12V短路?
MOS管正常的话有可能电源IC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