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20):
我这一台东芝M207的本本,刚开机能进到XP的滚动条处又重启,反复几下就关机,再开机亮一下又没了,有时就不亮。放一会重开机偶尔也能进到桌面再重启,这样子。一开始以为是大电容坏了,在外面并了两个330电容上去故障一样。后来干脆把大电容拆了,因为手头只有两只330的,在华硕台式主板上拆下两只680UF CPU用电容,直接焊在主板上开机故障还是一样。这是不是电容使用不当,还是显卡问题啊。这种主板我才第一次修到过。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加焊过核心供电IC
还是没有用,CPU电压现在是0.95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