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過材田F-56/66/76/86的傳真機嗎~

楼主(2011-08-20):
故障的情形為CPPY不清楚:
所有的鏡片我都有擦過了~基準校正也做過了(功能*9)
但COPY出來的效果就是不好~還有那裡沒注意到呢????

网友:
是旧的机器吧   如果旧的话就是扫描头时间久了不行了 建议更换试试   传真机这东西只能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排查    复印不清楚你接张传真试试 如果接传真清楚那就是扫描头  如果接传真也不清楚那就是热敏头

网友:
说的很对,步骤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