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 DDR3开机不显

楼主(2011-08-20):
接联想E43L DDR3本本一台,接电源上电测,瞬间有0.2的电流。。有短路。拆机,发现1.05V上下MOS管处有烧焦痕迹,一电容烧断,MOS管处铜皮部分烧断。将烧焦处处理,更换新的上下端MOS管,上电待机0.01,正常!加CPU和内存测,电流跳变0.23-0.58A,不再跳变,停顿5-8秒左右掉电。3.3V;5V;1.05V;1.5V;1.8V、CPU供电都有,就是不显示。更换过北桥,问题依旧,请教有相关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测CPU的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信号都查了吗  供电正常就得查查信号了啊

网友:
测CPU的     PG,   时钟,  复位,   CORE等

网友:
找电路图 查信号顺序吧

网友:
对照图纸,再仔细查下。

网友:
这机器短路会烧很多地方,仔细查查吧

网友:
还是找电路图,好好检查一下吧, 这种问题应该是欠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