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80G IDE换电路板记

楼主(2011-08-21):
硬盘具体的型号是:WD800BB-08JHCO。一客户的硬盘,坏了。故障时是:在CMOS中可识别到硬盘,但不是正常的硬盘型号。加电稍后可听到硬盘有频繁的敲盘声,之后就自动断电掉。

因为由于是有敲盘的,去测量了下,马达这边供电电压波动很大。后来自己翻翻,找到个同型号好的硬盘。但故障盘是黑色的,我的这个是白盘。但型号前面相同,“-”后面的不一样。仔细看了下,电路板的型号是一样的,都是:2060-701292-002 REV: A。好吧,死马当活马医,通过代换法,判断故障出在电路板方面。这里说一下,故障盘换上我的好的电路板后,很简单的,直接用,都很正常。

由于是好的硬盘的电路板被拆过去了,还是得再配一个回去。在淘宝上搜了个价格还可以的。4天后到手,马上装上盘测试。没想到在两个盘上测试都是:能够在CMOS中正确识别到硬盘型号。但是不能进行引导,并且短时间内马达会自动断电,稍后再自动上电,反复如此。
接上IDE转USB卡,挂到台式机上测试,根本不能正常工作。问淘宝上的卖家,他也不是很清楚。但还是建议先换下电路上的BIOS芯片吧。经过确认后,操起热风枪换了这个8脚的BIOS芯片,再测试,已经恢复正常了。装到原来的主机上多次测试,没有问题。

这里有个疑问,虽然之前也是听说过换电路板是需要换BIOS芯片的。但为什么这盘换上我的好硬盘上的电路板不用换BIOS芯片,而淘宝上的电路板一定要换呢?这BIOS里面有些什么信息内容?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 同样代码的电路板BIOS 可以被代换。 一般的情况 都需要换bios的

网友:
大部分需要刷BIOS
你的很正常

网友:
可能你的是ROM的版本一样所以你换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