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二修板子 其实很简单的故障 搞的那么复杂!悲哀!

楼主(2011-08-21):
今天临近下班前10分钟 同行给我送来台旭日410A 英特尔架构 G72显卡
故障表现: 待机电流0.01 触发无反应。
按照流程 接机登机把附件给客户带回(硬盘 电池 内存 SD卡 包包。。。。) 废话一大堆。

拆机才发现 被修过 我属于二修
被动过:
南桥
U18(TPS2220A)  被摘掉 不在PBC板上
【VGA_CORE  电压 电感PL10 下面全部电容被动过】
【 1.05V_VCCP_P  电压 电感PL16 下面全部电容被动过】
PQ12    R13 被摘掉 不在PBC板上

按照维修步骤 先测量全部电感对地值 发现 PL10 只有0.07歐姆   PL16只有0.10歐姆    個人感覺正常
沒有其他地方有明顯故障 先換掉 被動過的零件 南橋  補齊了 被摘掉的零件   通電 可以觸發 跑到0.23 掉電 上CPU一樣掉電
懷疑還要東西被動過或者短路 觀察整個板子 發現以下電容有破裂 使用萬用表一量 短路 拔掉不短路 恢復正常 在通電 電流跑到0.80 不動 一想沒有上內存  上內存 電流跳變基礎直接上1.20以上  接LCD 亮機 就此修復

希望一修的高手以後不要這樣亂修啊

故障點圖

网友: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找准了再下手,以免故障扩大了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实力的,不能乱修,找准问题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呵呵,LZ最后还是给搞定了,修机器要淡定,还要有思路····

网友:
思路决定一切。。。乱来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这是用二极管档测电感吧?用电阻档测0.几欧不就是大短了

网友:
人为故障很可怕的,不过上家做故障技术不到家,哈

网友:
修本本还是要有理论的支撑,不懂瞎搞容易把故障扩大,保持清晰的思路,找准故障点,才是维修的王道。

网友:
我一看南桥被动过的主板,我就不想搞了,现在维修收不到几个钱

网友:
l楼主高手,,我今天刚放弃一410A,,,,,,,,惭愧哦,,,,,,

网友:
你也是碰巧被你看到了而已,声卡供电很难被发现。。。不是声卡不能用的情况之下谁还可以去测一下声卡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呵呵,很细心啊

网友:
这些都是细活啊,要细心,仔细

网友:
看来观察能力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各位 我会努力的

网友:
我会努力把维修经验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什么板都是一样,和客人争取点时间,尽力修就是!这样应该留住客的!

网友:
一个电容短路了,还明显看到破裂,一修者可能没带眼镜吧。佩服楼主,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