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8-21):
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主机开机时,每次都要按"F1”键才可继续启动……请问各位大师,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保存CMOS参数 或者电池没电了。

网友:
按二楼说的做吧

网友:
1.是不是原先有软驱现在已经拆了不用但是又没有修改为无软驱的情况呢。2.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呢。

网友:
进COMS设置里,把时间调对,软驱关闭 ,驱动选项改成硬盘或光驱,还是这样子你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也有可能是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十分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原因是原来有软驱的,现在已经拆了不用了,但又没有修改为无软驱,电池也有点松……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