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保护

楼主(2011-08-21):
接修一台 IBM R51E   开机电流1.3 左右2秒 关机   必须拔掉电源和电池  才可以2次触发

依次拔掉 内存 (报警  不掉电)
               光驱  硬盘  没变化
                 当拔掉液晶屏的排线时  不保护  接外显正常启机

拆开液晶屏外壳

缩小范围 :屏上除了一个LED灯  就剩2条线     拔掉高压条  保护 当拔掉屏线30PIN 时   不再保护

原以为  简单了    可是找了个好的液晶屏  换上  故障依旧   陷入混乱中

求解 ~~~~~~~~~~~~~~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上屏供电保险坏了,造成,论坛里很久前、好多少就花过很多这样的贴子。跑过显卡就掉了给下面主板上的口前面几个保险都测一下吧

网友:
屏线,   屏借口,屏供电······

网友:
多谢大家帮助   可麻烦大家看清问题再回答啊     回复以上问题

1   已经换过屏测试 同样保护

2  回答辉哥   保险坏了  是开路    会保护吗   ?

3  屏线故障  屏线装好的   只下了屏的30片插接口  就不保护   怎么可能是屏线  求解

总之  拆下 屏 30-- 片插-- 接口 就不保护  外接显示正常进系统        换屏同样    30片插一接就保护关机  必须拔电源电池  才可2次触发开机

网友:
直接把保险连线。

网友:
找找前级供电吧,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再说二句    1  液晶屏 30PING  的接口   只有3.3V 供电会造成上述的故障  其他的信号线  不会有这种问题

2  检测3.3的液晶屏保险  正常     保险后电容对地阻值300以上

3 液晶屏 的供电电流 也不大啊   我记得以前测的  也就0.4~0.7  左右   乘以3.3v 功耗 也不大的啊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要么就是屏线,接口,细心测测查查看.

网友:
终于搞定   检测液晶屏接到主板的接口插排上  3.3V供电的MOS管子 击穿 G~S级之间阻值正反都35(拆下测量)   拆下后测量D级3.3   G级 16   从旧的T42机器是拆个装上   故障依旧    拆下后 发现又击穿  后来 直接短路管子的d~s级   除了待机电流 0.1A左右大一点之外  其他全部正常

网友:
VCC3P 有问题就会保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