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上网本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1-08-21):
最近经常接到客户的一些山寨上网本,多数是从电视购物上买的!要求重装系统提下速度!winCE系统的哈!拆开看了下没有硬盘和内存,就是一块板子其他的没有什么!arm的cpu,64m内存,512m的闪存,带sd卡的读卡器,一个usb接u盘,一个usb鼠标接口,开机时显示按f1升级系统!请问高手,这样的机器如何重装系统?谢谢

网友:
用闪存存资料,再用闪存升级
用闪存存资料,再用闪存升级

抱歉,您所在的用户组每小时限制发帖 5 个,请稍候再发表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 算是手机系统吧 不会做。。。

网友:
4楼的说详细点哈!!!

网友A:
这种废品也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类似系统文件放到U盘里然后开机按你说的按F1升级他就自动搜索U盘里面的系统文件进行升级应该是这样.

网友:
里面不会也有个字库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 不会装

网友:
用U盘启动!在BIOS里面第一启动项调为USB启动!然后装系统咯!

网友B:
考虑刷android得了。。。。。

网友:
他没有bios哈!!注意不是电脑哈!!!!看来这个帖子要沉底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刷android得了。。。。。

不是吧!如果你能的话教教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废品也装系统

如果有人找你装这样的系统!50元你挣不!!!!

网友:
用凤凰强刷

网友:
这那是什么上网本啊。分明就是win CE系统的手机嘛。
智能手机升级方式网上太多了。找一下吧。

网友:
arm的cpu能支持win ce?

网友:
水平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
用光驱装系统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