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雷击的机器

楼主(2011-08-21):
昨天接了一台F40雷击过的机器,说是不插硬盘 光驱可以开机,插上硬盘 光驱待机电流0.14开不了机,一量发现网卡短路拆了,量硬盘接口上的电压发现有个5V一接电源就电压,,顺着量下去发现U27短路了,换上一个,插上硬盘光驱,待机电流是0.1开机电流到0.3不动了,换会原来的那个芯片还是不能插硬盘光驱,有那位大侠遇到这类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换过max了没有?

网友:
换过了不行

网友:
把I/O 换掉试试!

网友:
只是一个管通了,正常应该是开机之后才出来电压的,现在一接上电源那个电压就出来了,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