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显示器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8-21):
今儿接个三星19寸的943NWX显示器,图象基本正常,只是背景应该是黑的地方却显示为绿黄色,且纹络较窗口内的画面粗糙。有时有点虚影,特别是暗屏时显示的是绿黄色。该机原来是亮一下即灭,修复正常后。第二天就犯现在这样的毛病,不知哪位遇见过,请赐教。说明一点,由于是手机拍的,图的质量不好,不满屏的是我将分辩率调在1024*768拍的,为的是显示两边的情况,当全屏打开窗口时一切正常。看不出任何异常。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试一试 或者把色温调到9300

网友:
调过色温,只有“冷、暖、正常、个人设定”四选项,无果;恢复工厂设置同样无果。(按确定键5秒以上)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点屏,确定是否屏问题再修。

网友:
先试着看下屏线.什么的.再换通用板点屏..

网友:
用通用板  试一下  排除一下是屏  还是驱动板。

网友:
先恢复一下试试看,不行就点屏哦。

网友:
拿通用板试试先!!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吧  是不是数据有问题啊  刷个mcu

网友:
1 设置里面选 “语言” 按住确定键 5秒以上,出厂颜色恢复.
2 如不行,检查显示器VGA接口,摇动下看颜色是否有变化,排除VGA线和显示器主板VGA接口故障
3 拆机检测液晶屏的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老化
4 考虑主板故障,是否有通用版代替更换检测
5 屏故障

网友(点评):
VGA口应该是正常的,看到WINdows的视窗标志,红蓝绿都有。

网友:
943系列也算是不太好修的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此机已修复,是屏线接触不良所致。可能是上次修理时反复翻动电路板造成的屏线接口松动。

网友:
呵呵,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偏色,把自已给绕进去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此显示器的高压块有问题  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