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不开机

楼主(2011-08-21):
一台DELL笔记本电脑,开始待机电流0.09A,偏大,测试U9 19转3.3V芯片坏,换后3.3V出来了,待机0.4,开关5V有,待机芯片MAX1632看电路图应该有3.3的输出,测量没有输出,20脚19V有,7脚5V插电一瞬间有,慢慢跌落,电容换过了,4脚12V电压无,现在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先查5V吧,12V是5V升压来的

网友:
5v不能维持

网友:
毛病都出来了,哪个不产查哪个呗

网友:
先查查MAX1632 第7脚是多少伏电压?它如果没电压就不会有5V输出了!

网友:
修好了,是RTC 3.3v转换电路问题,图纸3.3输出有4.多V电压了,U9转换芯片温度高,用1084代换没有一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