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sl400 暗屏 高压条三根红线没有供电 是要修哪个地方

楼主(2011-08-21):
(图片)

网友:
一处一处的修  供电  控制  调节

网友:
你应该对着电路图看看这几根线的定义,看看每一根线是用来干什么的,具体的说不上来

网友:
看到师傅讲的 换电容和保险就可以了   不知道  是哪两个零件位置

网友:
不单单是电容和保险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上没有供电的话,一级一级往后追,检查排线,量主板插座上有无输出电压。。。。。。。。。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顺着线一级一级向后查!

网友:
先确定三根红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顺着线理起走呀,一根一根的测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 拆掉了   保险没有坏   拆掉电容后还是没有供电    我直接从保险上面飞线到供电的三根红线上可以点亮屏幕

网友:
这几根线都有他的用处,你因该先测测在看,都起什么作用,这样你才好下手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学习 一直不太明白这里 哈哈 终于解答了

网友:
gaoshou高手解答

网友(2011-10-20):
解决了没啊,高压条应该怎么确定他的好坏啊~!

网友:
没有供电就得从供电查起。首先得确定电源工作了。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先通电用万用表把每一根线都测量一下,看下主供电,ON|OFF是不是已经满足,不满足先确定差哪一个,然后顺着线一个一个查下去,应该会有果的,实在不行的话,直接飞线也可以啊。

网友:
看图纸 看哪个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没有图纸,要跑线路.才能找到故障位置

网友:
说的都是废话!  肯定是一步步的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