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无待机,谈谈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8-21):
E:\uuu\Backup\我的文档\My Pictures\T602  一台T60,收到后无待机电流,测得F2后的第一个MOS管就没有输出。G极19V,不正常。-PWRSHUTDOWN无电压,这个信号从U61东芝芯片发出。测试U61 20V供电无。R413上也无电压,看图纸,这个电压有三个地方通过一个保险,再经过二级管分压而来。发现R413与前面这个点阻值无穷大,开路了,判断线路有断,飞线,电压过来了。可,U61的63、64无电压,52脚也无输出,换了,U61,故障也一样,看其它论谈上讲,有三个条件,20V 有电压进来。VCC3M有,3。3V、还有就是55脚的13个热电阻。我都查了,没找出问题,有没有高手能补充的。再此感谢!

网友:
如何发图片,我发不来.让输入地址,没有本地上传的选择.

网友:
{:soso__2435743602680178372_2:}这个的话,没问题了,看看整整有事密我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希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
u61的3v有产生吗

网友:
能说清楚一点吗,U61的那一个3V?

网友:
是那一个3V呀,我的第一步都没走出来。

网友:
现在是U61 54脚电压正常、55脚各电阻正常。59脚的3。3V也正常。就是52脚无输出,请问U61要使52脚输出控制电压还有其它条件吗?U61芯片正常。

网友A:
看图要仔细,测量要认真,信号名要对,U61的34脚还要有供电的,然后出个VCC3SW,再就是复位58脚,和时钟了10,11脚,温度检测你说检查了,最好是检测一下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你看看这个吧会对你有用的,

网友:
我一会再查查,再反馈。

网友:
测试,10、11脚无输出3V。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要仔细,测量要认真,信号名要对,U61的34脚还要有供电的,然后出个VCC3SW,再就是复位58脚,和时钟了1 ...

测试,10、11脚无输出3V。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示波器测,我忘记是多少了,应该不是3伏,好像没有这么高,一伏多,好像是

网友:
兄弟,时序不对啊
就知道量电压是不对的,要知道什么电压控制什么信号,才会出下一步的电压,按照这个思路,才能查得到问题

网友:
今天有时间,再拿出来看,断开R425后,U61的52脚还是没有输出,不过 U28 24脚提供的3。3V控制信号出来了。20V主电压打开了,此时有待机电压。3M 5M电压出来了。点触开关,不开机。我想跟U61 52脚无输出有关系。大家再次给我带思路

网友:
u61 38脚有没有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