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主板开机跑50,有显示

楼主(2011-08-21):
有一块七喜主板开机后跑50,死机,但有显示,CPU,内存的什么都换过,南北桥不发烫,BOSS刷过,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cpu

网友:
死机可能外设,或者电压,或者南桥都有可能啊

网友:
加焊 北桥 先

网友:
先用最小系统法。 最后测南桥。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PE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用风枪搞好的。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那估计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