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痛的华硕 P5KPL SE怪问题

楼主(2011-08-21):
接同行一以华硕P5KPL SE 不能软关机,硬盘是SATA的,我接IDE硬盘能软关机正常,就是用SATA就关不了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BIOS里也设置了 系统也换了N次,请问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求份图纸多谢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咧?还有sata硬盘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
南桥管理SATA口。加焊下南桥试一试

网友:
确认系统没问题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bios  升级下

网友:
换IO芯片后,包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