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noc显示器没有5V

楼主(2011-08-21):
如题,一个22noc 显示器,电源板有12V输出,5V只有1.17V,把驱动板拨掉还是只有1.17V,这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我刚学请各位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查5V整流滤波。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滤波整流

网友:
五伏输出的二极管坏了没??

网友:
应该是5V输出这一路有问题,看看是不是二极管和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问题不是很明显吗,5V不对当然查5V线路!!

网友:
顺着5V的电路往前查一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就那几个东西,一个个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