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不触发。

楼主(2011-08-21):
待机电流0.01.按下开机键0.02-0.03变化。3V. 5V都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i/o 或者南桥吧。

网友:
这种机器屏开关看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看下南桥的时钟,这机器跟IO没关系的.

网友:
按多媒体键有反应吗

网友:
先放电试试 ,华硕的好多机器有的一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加电 放电没用 电路==问题 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 放电没用 电路==问题 慢慢查吧

基本都查了!

网友:
是NH的南桥吗,那就有可能是它。

网友:
可能是i/o 或者南桥

网友B:
有上点点变化可能已经是触发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按触发后的故障修了,如南桥S3,S5信号有无发出,IO有无发出A 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上点点变化可能已经是触发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按触发后的故障修了,如南桥S3,S5信号有无发出,IO有无发 ...

南桥  I/O换之无效

网友:
查工作条件呀,你说的太简单,说具体点,比如你量到了哪些条件了

网友:
我估计是南桥坏了,无法发出高电平的S3 S4信号

网友:
按EC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放电就OK了,华硕这种故障多了去了,放电就好

网友:
还是看看休眠开关吧  估计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说。。休眠开关的事。。呵呵。 。一定要用表测一下。。

网友:
南桥和EC方面的问题,
EC在按开关键后发信号到南桥,南桥再拉高S3,S5电压到EC,EC再依次开启各路供电。你现在的情况就是EC没有收到S3和S5电压。

网友:
RTC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