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没有声音

楼主(2011-08-21):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2笔记本 开机没有声音 客户说系统化已经装了N遍了,什么系统i都试过就是没有声音 ,拆机以后我从网上订了一个声卡芯片换过以后还是没有声音,后来发现有电容短路, 换掉以后还是没有声音,但是我后来重启一遍,突然发现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声音,但是后来怎么样都好了,客户就这样拿走了吗,后来过了2.3天客户又回来了,说又没有声音,这次我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芯片旁边电容我全换过了,就是不行 ,郁闷

网友:
沙发路过,学习。我也有台联系F40的机子 装xp系统开机声音不正常,但是放歌和电影声音又正常。然后我换装win7 开机关机 放歌声音都正常,到现在我都不知怎么处理。但是本子一直在用。。。

网友:
是软件问题,装XP容易出问题。

网友:
二楼的 我昨天也遇到个F40的机器 开关机的音乐不正常特卡那种感觉 ,进系统听歌都没问题。CQ的你装个win7试试。

网友:
先软件试一下,CQ系列易出到XP声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WIN7吧,,,,HP的XP不兼容

网友:
从软件先下手 是不是你换的芯片有开焊了

网友:
cq42装xp,驱动是个问题,装好驱动关机有声音,重启没声音,这是个通病咯,什么IDT奥特蓝星的,装win7一点问题没有哦,是不是系统搞错了

网友:
这个都属于通病了   客户来装XP  一般都推荐用WIN7   XP要装的话可以  我只能保证能进系统  正常关机  驱动什么的自己找

网友:
问题是我都是装WIN7系统啊

网友:
是装的XP系统的话就要刷BIOS才能安装声卡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机器,也是HP 的 他的是三合一的桥,现象是找不到声卡,什么系统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后来就重新做了桥,就好了

网友:
加载主板和声卡驱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