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要清下coms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1-08-21):
每次都要清下coms电才能开机,bios也刷过,换过也么用,蓝桥也换过还是不行。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把COMS电路的电容全换了,这是升技一款小板的通病

网友:
会不会和电源有关系啊,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原来是沙发,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子。后面没有办法我是直接把电池卸了用。就是时间麻烦点呵呵。

网友:
这应该老机器吧

网友(点评):
微星的MS-7267 VER:4.2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部分有问题倒致的,电池上去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的一部七喜笔记本,前几天出现第一次开机正常,也能正常使用,但只要关机了,再开机就开不了了,整机无任何反应,必须要拆下电池,放上几分钟或半小时,再插上电池,就能开机了且能正常使用。但下次关机了,又要再拆电池。怪吧!但每次拆电池后再开机,电脑时间是正常的,没有变慢或回零。(注:不开机时,插入外接充电器,也是开不了机的,且笔记本的充指示灯不亮,整机无任何反应。)
我就拆开了修啊,查了半天,啥毛病也未找到,只好清理清理灰尘,装回去了。
暂时没这种现象了。已用了两天了。

网友(点评):
今天我就修到这样的主板,技嘉的m52.。 也是要放电。。高手叫我换io。换了上好u保护,上坏u不保护,,奇怪。。

网友:
COMS电路问题,或是南桥都有可能,再仔细查查

网友:
把电池座换了看看,还不行,跑线查VCCRTC 电路

网友:
这个是rtc 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你用裸板试下能不能开机,有时会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A:
裸板也是这样子吗?

网友:
一提到电路就不懂 重新学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也是这样子吗?

我这台机主板,只要断电不让主板保存coms信息,下次就可以启动,只要保存了coms信息下次启动档在20不动了

网友B:
LZ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放电意味着南桥内部的ACPI被重新复位,而LZ又说换过南桥,问题已旧,这时就要考虑ACPI工作 的条件了,VCCRTC,RTCRST#,而清除CMOS后可以顺利上电,则证明VCCRTC应该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应该检查RTCRST#,我是现学现卖,自己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放电意味着南桥内部的ACPI被重新复位,而LZ又说换过南桥,问题已旧,这时就要考虑ACPI ...

我刚才看了下RTCRST#是直到南桥下面滴,线路没问题

网友:
保存信息 在重启就挡住 是不是你南桥没做哈

网友:
我是进来刷分的,也谢谢上面几位大师的分析,也学习学习

网友:
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出来讲讲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遇见过此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还请各位师傅多讲解哦,谢谢

网友:
直接把晶振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