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楼主(2011-08-21):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器 640m的 充电电流在0.5A不动 LD3 LD4指示灯老是闪 供电多正常cpu供电在0.9V 时钟也有就是不动 换了南桥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那位大哥帮忙啊
cpu

网友:
触发后的电流是多少?测试卡跑多少?如果是我修CPU 供电在0.9V 我就不会换南桥了,CPU供电没上去先要查内存部分,现在内存没检过去,另外显卡也能造成内存不过 ,就是CPU供电0.9V !

网友:
电流 0。5A CPU有供电 但是应该是CPU没有工作 测一下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复位正常啊 说错了是换了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