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W7怪毛病求解

楼主(2011-08-21):
给人修电脑无数,自己的笔记本坏了,却,百思不得其解(汗呐!):
我自己的一部七喜SW7笔记本,前几天出现第一次开机正常,也能正常使用,但只要关机了,再开机就开不了了,整机无任何反应,必须要拆下电池,放上几分钟或半小时,再插上电池,就能开机了且能正常使用。但下次关机了,又要再拆电池。怪吧!但每次拆电池后再开机,电脑时间是正常的,没有变慢或回零。(注:不开机时,插入外接充电器,也是开不了机的,且笔记本的充电指示灯不亮,整机无任何反应。)
我就拆开了修啊,查了半天,啥毛病也未找到,只好清理清理灰尘,装回去了。
唉!这就好了!暂时没这种现象了。已用了两天了。
估计还会重现这个故障----这个本子,在保修期内时,就因这个故障,返过一次厂,一年后又犯病了。
各位兄弟,会是啥原因导致这个故障的呢?
致谢所有关注此问的兄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481-1-1.html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查查隔离保护吧

网友:
BIOS电池未缺电,在电池座外量得的电压为3.2V。

网友:
32768等时钟信号都有。

网友:
自己顶下!
以期待有醍醐灌顶之言。

网友:
软故障。。比较头疼的问题。BIOS升级下。

网友:
典型的软故障,换上新电池试试,不然真是无解了。

网友:
谢楼上两位兄弟!
这个的确费解!

再请高人支招。

网友:
自己顶!希望有高高手路过正好看到。。。。

网友:
完了!没指望了!
高手都闪得太快,没看到!

网友:
刷个  BIOSS   试试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