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卡LOG

楼主(2011-08-21):
昨天接了一台R400的机器,用户说断过几次电(没插电池).后开机停在了LOG画片,按任何键没反映.内存擦过了,BIOS放过电,还是不行,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BIOS资料坏了?

网友:
PCI设备和BIOS 南桥

网友:
分别查一下BIOS线路和南桥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装上电池看看,还掉电吗,要是不掉电,有点怀疑其他的东西了

网友:
论坛上说是USB口 短路了  ,你看看啊 ..........

网友:
用打阻卡  测一下内存 瞧瞧正常吗

网友:
看看USB,这个机器坏的多

网友:
呵呵 把硬盘拔了试试! 或者说所有可以拔掉的外设!

网友:
裸板 加cpu 加内存 接屏试试

网友:
放电不行再刷bios,换硬盘

网友:
一般来讲是南桥

网友:
吐血。看看USB有没有短起哟

网友A:
机器还在保呢,没有拆呢.

网友:
是不是你的南桥空焊了。。你可以用温度给南桥加加温度,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在保呢,没有拆呢.

把硬盘和光驱,USB接口上的,读卡器里的东西都取了试

网友:
你有等级分钟吗 IBM  一般都是要等号几分钟才有反应的

网友:
左边的USB短路的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了,下次我注意看下啊.

网友:
查USB不行刷BIOS

网友:
强烈要求维修左边的usb电路

网友:
修到俩台T400都是USB口坏的

网友:
学习啦,顶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8327-1-1.html

网友(点评):
真够sao的 HOHO

网友:
我也感觉像左边的USB 口,其次就是系统,硬盘了  !

网友:
看看usb电路吧,我正修的这个和你的一样故障,结果是usb短了,幸好没操作呢,要不就亏了!

网友:
USB口是这个机形的通病嘿嘿…

网友:
这个机器不只这个通病吧 ,暗屏好像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