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二合一电源板

楼主(2011-08-21):
液晶屏二合一电源板,是不是再接上驱动板负载后才能量出输出的电源板电压的?

网友:
不是的,只要插上电源就有15伏  5伏 输出,驱动板只是控制高压的开启与关闭。

网友:
不是,只要接上电源就能量出12V,和5V电压

网友:
只要上电,低压部分就会工作,高压部分需要接上驱动板后才能工作(当然,如果维修需要,可以强制让它工作)

网友:
同意观点,只要上电,低压部分就会工作,

网友:
一加电12V,5V立即都有,和和负载没关系的

网友:
NO 。OF 没有电压而已。。。。。。那是驱动板给高压板的信号

网友A:
不是太懂的,学习了。那怎么短接才有高压呢

网友:
大部份插电都会有低压输出,但是也有受主板控制开启的,曾经遇到一个显示器,改装驱动板,有一组3.3V的电压,对地加一电阻可以开机,直接短路或断开都不行,当时搞了我半天,也郁闷闷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的,学习了。那怎么短接才有高压呢

on/off接线的作用就是开启和关闭高压部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