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1-08-21):
4G索尼U盘,芯片是迈克微的,往U盘里复制东西复制几百M以后总是提示写保护,我把U盘都拆了,也没见写保护在哪,格式化提示无法格式化,但是用exfat格式化就可以,但是还是只能写入几百M,然后就提示写保护。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老弟恭喜你买到假U盘啦!!

网友:
量产一下看看呢

网友:
你买到的是假U盘用几百M的闪存芯片改的.所以只能存几百M.小便宜是不能贪的

网友:
低格  DS格式化也行!!

网友:
是不是量产过了

网友:
假的啊。。  一定试好 在买啊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就OK了。 实在不行买个主控换一个

网友:
从来就没见过市场上有真的sony U盘,lz悲剧了!

网友:
假的sony U盘,lz悲剧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SONY的

网友:
楼主被坑了    找个量产工具看看吧

网友:
悲剧了, 买到假货了八成。

网友:
可怜的人,假货害人哪!!

网友:
建议基地普及u盘辨认知识,让这种悲剧少发生

网友:
我也在网上见到过这种盘。很便宜的,听说可以存N个小文件,就是不能放一个大的。好像是叫什么扩容盘。

网友:
假的sony U盘,lz悲剧了

网友:
奸商害人!u盘都要造假!

网友(2011-10-12):
买到假货了!!!!!!!!!!!

网友:
估计是碰到 扩容U盘了

网友(点评):
我在淘宝上就买到了个扩容盘,PNY的,16G,检测一下才2G多点儿

网友:
一般扩容过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去DOS里 那里面有软件可以格式化 很彻底 看你的版本了

网友:
下次知道小心了。谢谢

网友:
量产看看,还看下格式化的格式,不过觉得应该是假盘,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A:
看样子要量产了,。呵呵

网友B:
你真是够幸运的,以后买东西,不要买大品牌的,就买小品牌的,新品一般不会有假的

网友:
楼主被骗了,找个U盘量产工具试试看看,下次注意了

网友:
用芯片精灵这个软件查看一下你的U盘,可能是假的。

网友A:
看来是买到了“不好”的U盘,lz节哀吧~

网友:
下载藤楼庄园USB工具箱,看一看是不是扩容U盘,然后下载相应控制芯片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吧。

网友:
先量产以下,很大可能是假的

网友:
sony sansung hy 等等都是假货一堆,还是买卖金士顿吧,又不贵,又少坏

网友:
楼主用U盘检测工具ChipGenius检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假的了

网友:
SONY的U盘是假的。。我就被坑过了。。可怜的楼主啊

网友:
假的可能行打扩容的

网友:
应该是假的把?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个假的。找那奸商算脏

网友:
老兄买到假的了

网友(2011-11-11):
同意假货的说法。。。。。。。

网友:
楼主买到假的了吧,N年以前,我买一个1G的优盘在拷贝电影的时候发现怎么都装不下,后来用软件一测试,发现是5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