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不开机

楼主(2011-08-21):
  待机 3  5V正常 开机键有3.3电压。IO 的第二脚有跳变电压 。就是不开机! 待机也正常,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顶顶哦!!!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IO 的16脚VDD只有1.09 171有2.5V电压

网友:
IO烫吗,也可以用电烧一下。

网友:
查查去南桥的控制关系

网友:
查南桥的开机信号有没有收到

网友:
休眠开关压下去了哦

网友:
还是按EC和南桥的工作和触发条件去做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RTC回路也是要查的

网友:
换个I/0试一下哦,还有其它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还有南桥·····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干掉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