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的显卡大的电容对地短路,怎样检修

楼主(2011-08-21):
6600的显卡 第一次爆了几个电容 更换后用了一年,又爆了  ,又换只用了几天,就点不亮了
后来查到换上去的三个电容 如图  对地短路  不知道这三个电容是给哪路供电 线路跑不出来

补充内容 (2011-8-22 14:04):
拆了电感后 电感前端 管子都正常了 就是电感后面 还对地 对地阻值是007

网友(点评):
把MOS管拿了看看。不行一般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测量一下VGA接口的 13 14 是否已经短路 如果短路 就小核心挂了 没价值修了!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啊,有其他短路的元件哦!!!

网友:
给什么供电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电容和1R5 电感 相连 在到 APM2506N 管子
管子  D 极接电容 G极接APW7063的11脚 D S 短路   管子肯定坏了
竟然在论坛找到 APW7063 PDF  资料

一会取下 APM2506N   在测试下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取下 两个APM2506N后,测的两个管子正常  结合上面的图纸  跑线路得知 上管D极由PCI 12VBUS 供电  由APW7603 控制  上下管输出2.5V 电压
现在问题是 输出的2.5V对地短路了

网友:
如果要测显卡的电压  难道要把显卡插上主板上吗 哪打电压 也不好打啊  各位是么样搞的

网友:
只能那样才可以测电压啊。。不然怎么办。。

网友A:
显卡核心内阻都相当低,大概2-10欧之间,搞清楚是不是真的短路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核心内阻都相当低,大概2-10欧之间,搞清楚是不是真的短路再说

  电容都拆了  两个管都拆  滤波电容两个脚  上管的S 下管D极  都对地

拆掉电感  上下管 都正常 看来是电感后级短路了

网友:
把显存一个一个拔起来试试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短路的概念,000才是短路,2.5V真的短路的话,应该是某一颗或几颗显存坏,

网友:
换一块把,6600还用撒子嘛,打个游戏都恼火。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2.5V是显存供电。。。还期待什么高手。。。。你自己一个一个显存去排除撒。。。

网友:
断开引脚测试一下内阻

网友:
明显是显存短路,这个卡不用修了

网友:
VGA接口的 13 14 没有短路
显卡的显存是128的。8个芯片  脚封装。全部取下来了 电感后端电路 还是对地
先说明下  我数字万用表  双表笔相接是001
测试显卡上两个地 也是001  测试电感后端的电路对地 是005  显存没拆之前 对地是006

网友B:
把MOS管全下了看还短不。。短就G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MOS管全下了看还短不。。短就GPU挂了

MOS管在电感前面  电感前面的电路都正常
开始没拆电感时 MOS 也对地 拆了电感后  前面的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