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 DELL 1310

楼主(2011-08-21):
机器加电有背光。显卡换过还是老样子。大哥们谁有办法 给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外接显示的话,可能平或者屏线

网友:
LZ接外接试了吗?外接正常就是屏线的问题了.有时也是显卡.

网友:
那板子很薄,有变形没有

网友:
换过显卡的还是一样的话,那屏线跟屏就要查下了

网友:
DELL 13130设计缺陷,显卡爱出问题,LZ确定显卡换好了?

网友:
这机器屏线一定要检查,坏的超级多!!!!!!!!!!!!!

网友:
有些是缺电压 看看外围有没有小电感 供电有没有到

网友:
外围有没掉原件

网友:
哎 ,屏试过了 ,屏是好的 。没有掉件 。就是有背光没有显示。 天哪 为什么 有这样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