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N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1):
显卡的A卡,N卡是什么意思,显卡的显存多少怎么看

网友:
A是ATi卡!!!N是英伟达卡!!!还有不同的显卡的显存都有自己标示啊 !!!

网友:
A指的的ATI 一个显卡厂商
N指的是NVIDIA 另一个显卡厂商
两个最大的显卡厂商,都是生产显卡芯片的

平时所谓的A卡就是指的采用ATI显卡芯片的显卡,比如9550啊,X1600之类的
N卡就是采用NVIDIA显卡芯片的显卡,比如7600GT啊,6600LE啊

用鲁大师 之类的软件 很多能看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右键桌边--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就能看到显存啦,

网友:
A N  是芯片厂商简称,

网友:
楼主是第一天干维修吧。

网友:
A指的的ATI 一个显卡芯片厂商,也就是AMD产的
N指的是NVIDIA 一个显卡芯片厂商

网友:
A指的的ATI 一个显卡厂商
N指的是NVIDIA 另一个显卡厂商
两个最大的显卡厂商,都是生产显卡芯片的

平时所谓的A卡就是指的采用ATI显卡芯片的显卡,比如9550啊,X1600之类的
N卡就是采用NVIDIA显卡芯片的显卡,比如7600GT啊,6600LE啊

用鲁大师 之类的软件 很多能看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515-1-1.html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比灌水更严重!
徐品权 -8 复制别人的,连乱码都不清除,够懒

网友:
徐品权 -10 严禁灌水

网友:
A指的的ATI 一个显卡厂商
N指的是NVIDIA 另一个显卡厂商

网友:
右键桌边--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就能看到显cun了。这个是盗版与楼上那个我叫不高兴兄弟的。这个很方便就看出显卡型号。显寸了

网友:
A卡 发热量低  N卡发热量高

网友:
A卡指ATI
N卡指NVIDIA
用鲁大师可以看到

网友:
A是ATI显卡  N是英伟达显卡

网友:
A卡是ATI N是英伟达

网友:
A N 卡应该知道了 这么多人怎么没提到GPU——z这么好的显卡软件。。
“右键桌边--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就能看到显cun了。这个是盗版与楼上那个我叫不高兴兄弟的。这个很方便就看出显卡型号。显寸了”这个不是很准 再说有时候那个显存是共享内存还是没有 ,等等

网友:
直接百度了,到这里问,显然是刷分

网友:
厂商的代号

网友:
简单的方式是运行“dxdiag”
看显存还是拿鲁大师或是everest检测吧,系统设置那个结果不一定准确。

网友:
用鲁大师之类的软件检测吧 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A N 卡是2大显卡芯片厂商
A 卡是指 ATI公司
N 卡是指Nvidia(英伟达)公司

网友:
A卡就是看A片用的卡 N卡 的N是 NO的意思,就是不能看A片,,,,,,嘎嘎

网友:
a卡,n卡是生产显卡的厂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网友:
哎,这也问?

网友:
A是ATi卡 N是NVDIA 至于显存 用检测软件看吧 现在都是TC的 显存种类繁多

网友:
A卡N卡是显卡主控芯片类型的缩写

网友:
一般看便面就能判断 a卡喜欢用红色的 n卡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