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网

楼主(2011-08-21):
V星k9n6gsm-v主板不能上网。上网提示线没有插好。link灯不亮。查看网线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是不是接触不好呢,你从新插下看看,还是不行,加个独立的看看,可以的话把板载的卸了。加个独立的

网友:
先恢复下初始BIOS 设置 避免网卡屏蔽了 之类   然后硬件里有没有找到网卡呀   找不到应该是网卡坏拉把  外接一个独立网卡就得拉

网友:
看下有本地连接图标没。可以试试先来个系统。如果还不发现。那就直接上个独立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