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上网本开机屏很暗?求助???

楼主(2011-08-21):
我拆开看了一下屏,是LED屏,别的正常就是屏很暗,就像LCD屏灯管坏了一样的效果?求救,我还没见过这种问题,求救,麻烦大哥们指示一下 ??谢谢 !
求助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供电正常?我就纳闷了,有供电,难道LED灯还会烧掉?

网友:
什么休眠开关坏了 ???没进系统也是很暗?

网友:
LED一般不会坏的,估计是供电没出来

网友:
请问你们见过这问题不 ? 能具体教一下 不 ?

网友:
不会是屏线吧?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吗?休眠开关是否短路了

网友:
供电都有那就换块屏吧 就好了

网友:
谢谢 大哥们的不是帮助,我找到故障了,是屏线的问题 !

网友:
谢谢 大哥们的帮助,我找到故障了,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能进系统吗,如果能现换屏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