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会漏电

楼主(2011-08-21):
有一台电脑 漏电,手摸机箱感觉很麻,外接USB 接口的金属视频,手也是很麻的,于是我把它拿回来我店里测试,怎么摸都不会漏电,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都会漏电的,机箱外壳接条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没事,麻一下,第二次就没有了。人体电位差而已

网友:
店里测试与在客户处测试,两者环境不同.
去客户处测试他的供电插板火线/零线是否接对,是否有地线.

网友:
环境不同,不怕静电不会伤害到人体。

网友:
那个电不是一次第一次而已,你摸一次就电一次,楼上上开关电源会漏电,那是不可能的,电源好的是不会漏电的,我怀疑可能是他家里的电线没有接地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开关电源很多会漏电的,接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因为他们家的用电环境引起的,一般接一条地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跟他家的环境有关系,潮湿的环境,容易触电,与你穿的鞋也有关系啊.

网友:
小白问一下 怎么接一下地??

网友:
接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光脚接触地面就行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他家地面太潮湿

网友:
他家的环境造成的,比较潮湿

网友:
我遇到过,是客户家的那个插座的线接错了,重新把插座的火线和零线接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一手摸机箱一手摸墙,肯定会有电的